求助:M440变频器漏电保护问题

楼主(2007-03-06):
    我使用Siemens 10KW变频器,可是客户提供的电源使用漏电保护断路器,于是每次启动变频器断路器就跳闸;请教各位仁兄:10KW变频器漏电电流是多少,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客户又不愿意卸掉漏电保护。小第在此谢谢啦!

网友A(2007-04-29):
我也想知道有什么解决的方法

网友B:
 苗子:变频器的泄漏电流一般在:10-50mA之间.这个值与你的使用工况及引线的长短有关,如过你选用的是额定剩余电流是30mA的那么就无法保正正常工作,最好选用剩余额定电流为可调的

网友C:
为什么要用漏电开关呢?变频器的高次谐波很容易使漏电开关误动作的,有的单位不知道是钱多还是不懂事。多此一举

网友D:
其实在很多场合,脉冲漏保是强制安装的!
    没什么准确的好办法!我们曾多次做过实验!有些心得体会,尤其是变频器用在深井泵最为严重!只是调整变频器参数没办法解决,可通过其他途径来间接解决!可来电话交流!13013926810

网友E:
我也碰到过此类问题,不知怎么解决?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F:
普通开关

网友G:
变频器不能加漏电,否则合不上闸。

网友H:
用三相四线制供电的时候把变频器外壳和电机外壳接零线上,电机到变频器电线用屏蔽线,屏蔽层接也零.注意漏电也用四线制的.

网友I:
同一系统的设备,不可以有的接地,有的接零。

网友J(2008-01-13):
除非拆掉漏保的功能

网友K:
把漏电保护断路器输出端加一个磁环试试

网友L:
变频器的电源使用漏电保护断路器是没有必要的,加。。画蛇添足

网友M:
农电系统必须安装漏电保护器,否则设备不验收!可以选择200MA以上漏电保护器,变频器接地、电缆、电抗器等多注意些!

网友N:
to 瞿工:200MA以上漏电保护断路器,国产的那个质量好一点?例如:400V5.5KW的变频器选择额定电流和漏电电流多大的漏电开关?具体型号?

网友O:
 要用高频的漏电保护器!
 要用RCD的B型。

网友P:
可能人家想保护好一点吧,不过我觉得用漏电开关没有接地的保护好

网友Q:
怎么大家都没有什么好办法吗,我也现在也有这样的问题啊,我用的是施耐德的,他还有EMC滤波器,更严重了,有没有什么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