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于塑机行业接触器烧坏的原因

楼主(2007-03-06):
某品牌接触器应用于塑机行业,AC1加热电路,接触器吸合频率30次/分;

该接触器上基座被严重烧融,但产品下部结构还好,并且该产品本身不具备可燃性,所以应该不是从内部燃烧所致,且产品用于塑机上,负载为加热丝,可能是由于外部温度过高,或者有高温物体掉落到产品上,以至接触器被烧融

求教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该接触器严重烧融?

网友A:
接触器动作过于频繁造成的,电加热设备上出现的问题,不是接触器本身的原因,是加热控制方式设计不合理造成的。换固态继电器就好了。试试分别在接触器三相触点的两端,并接3个合适容量的消弧电容,也许最经济。

网友B:
工作环境太脏,有粉尘落在触电上导致触电接触不好发热是根本原因,其次,是吸放过于频繁

网友C:
肯定是你设计不合理,你选用固态继电器就可以了

网友D:
选用固态继电器或可控硅

网友E:
选用固态继电器

网友F:
接触器选型不当,换大2档的接触器.

网友G:
频繁起动的接触器必须大两个等级以上,或用可控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