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请教西门子TD400C的组态

楼主(2007-03-06):
我以前的程序是用TD200 2.1版本的配合西门子224做的程序,现在想用TD400更换TD200,请教两个问题:1.每副画面的信息使能位地址在那里能看到?2.F1-10以前是从M0.0开始的,现在的开始地址是多少呢?谢谢!

网友A:
TD400中不再有画面使能位,而是有报警使能位,具体的地址可以在数据块及符号块中看到.F1-F10是由你所用的向导地址来决定,同样在符号表中也能看到
别,用TD400C软件必须是4.0 SP4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