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在安装STEP7 V53中文版时困惑问题.急!!!

楼主(2007-03-06):
在安装STEP7 V5.3 中文版时出现下图中的错误信息.不知是何原因应如何解决请高手指教.
小弟非常着急!!不胜感激!!!

网友A:
你用的是光盘安装吗?此信息显示你的安装原文件的数据包损坏或不全!建议再找一张盘试试!

楼主:
我的安装文件在我的硬盘上,原来一直都好用,昨天重做了系统,再安装就不好使了.请高手指点!!!

网友B:
我用的是英文版也是这个问题,看来要搞张光盘了

网友C:
建议采用直接安装方式,就是进入step7文件夹下点击setup.另外查一下你在重装系统后装了什么软件后才进行安装的.可以试着卸载掉一些软件试试.

楼主:
我昨晚重装完系统后什么软件都没装,只装STEP7就出现这个问题了。唉,郁闷中。。。请高手指点,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D:
把系统语言改英文试试

网友E:
安装原文件的数据包有文件丢失了

网友F:
同意楼上!
安装原文件的数据包有文件丢失了!
放在电脑上的资料有时候杀毒软件会把其中的一部分当作病毒而清除掉!
重要资料还是放在光盘上备份比较合适和安全!

网友G:
    急也没用你的文件已经坏了,我原遇到过一模一样,好在我有备份。

网友H:
我也遇到过,最后还是没成功,从新拷贝一份安装文件!

网友I(2009-08-08):
打法阿斯顿飞阿斯顿发放阿斯顿飞

网友J:
重新找个文件,放在根目录下安装就好了

网友K:
有必要查看系统安装时,设定是否合适。特别优化系统后,易出现此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