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变频器刹车电阻具体功能

楼主(2007-03-06):
(无正文)

网友A:
当变频器的减速时间很短时,需要用到刹车电阻,用于释放多余的能量。例如:变频器接的电机带刹车时

网友B:
释放由于电机紧急刹车在线圈中形成的反向电动势的能量

网友C:
消耗掉直流侧过电压!也就是电机惯性能量!

楼主:
各位师傅谢谢你们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