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伺服中的扭矩指令滤波器时间参数到底是什么概念?

楼主(2007-03-06):
(无正文)

网友A:
是滤除扭矩指令输入信号中的噪声和毛刺,保证指令平顺的。如果是一阶滤波,就如同RC低通电路的时间常数。数值越大,带宽越低,伺服响应也随之降低。

网友B:
        看很多资料都没此参数,个人意见:
有“扭矩指令滤波器时间参数”主要是有利于输入的扭矩信号的 1.防干扰作用;2.对输入信号反应的平滑处理,以使伺服运行平稳,不致于出现瞬间由于扭矩的突然变化而影响机器有损伤性的运行。

楼主:
但是这个参数在位置模式中也有作用啊 加大这个值可以减少噪声
"主要是有利于输入的扭矩信号的" 指的是扭矩控制模式下的嘛

网友A:
没错,一般而言伺服中的转矩环就是电流环,属于伺服的内环,内环指令可以来自端口,也可以来自外环。外环调节不稳定时,也会造成转矩指令出现阶跃和毛刺,为此指令滤波器同样可以起到指令平滑和毛刺滤除的作用。

楼主:
"数值越大,带宽越低,伺服响应也随之降低。" 这个要怎么理解 有这方面的资料可以参考一下嘛!~

网友A:
可以这样理解,对于一阶惯性环节而言,截止频率ω=2π/τ,其中τ是一阶系统的时间常数,可见ω与τ成反比,因而增大τ,也就减小了ω,即带宽降低,相应地伺服相应也跟着降低。

网友C:
长见识了

网友D(2014-03-14):
6楼说的有道理,赞同

网友E:
这个东西也看应用场合了,不建议一定要加。因为如前面所提到的,加入指令滤波器的代价就是牺牲系统带宽,所以这是一个选择项。

网友F(2019-06-28):
引用 网友A:
可以这样理解,对于一阶惯性环节而言,截止频率ω=2π/...

你好,对于松下A6电机,有个一段转矩滤波和二段转矩滤波,说明书上是说一段是限制低频,二段是高频,一直没搞明白,能否帮忙解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