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体计量咨询

楼主(2007-03-06):
请问大城:
    水泥配料使用粉煤灰的计量方式哪种比较好?
    我厂采用滁州博创的双螺旋,尔后又改下螺旋为粉体皮带。控制回路使用TDG-W3,使用过程感觉波动较大,几乎没有办法进行实物标定,如何解决?
    使用该种控制方法进行粉煤灰计量输送的,哪个用户效果好?希望进行实地观摩。

网友A:
要说粉体计量效果好的,应该算是科里奥利秤吧?但设备价格高.剩下的就是螺旋秤和皮带秤,精度要差一点.波动大的原因主要还是分割轮锁料的问题.我们有一个矿渣粉秤,就是双螺旋.冀东呼和浩特厂也是螺旋秤.

楼主:
谢谢斑竹。我厂的实际是要用好现有的。

网友A:
粉煤灰由于流动性强,不太好控制。哪位有这方面的计量经验,欢迎来这里交流。

网友B:
我在曲寨水泥厂调试过,他们用的是分割轮+皮带称,由于跑料,计量精度很难保证.

网友C:
我认为双螺旋粉煤灰锁料比较好,关键在于螺旋秤的自身锁料.

网友D:
我们单位有一种管道质量流量计可以用,需要的话可以联系我!

网友E(2007-05-24):
好设备市场上还是有的,就是价格高,很多用户不愿为粉煤灰计量
设备花几十万的投资.

网友F:
有钱的话用固体流量计,其时就是一个SIEMENS的定位器加冲板流量计,好用,太贵!!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