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 224和上位机通讯

楼主(2007-03-06):
请问,s7-224两台和上位机通讯,应该怎么做,plc和上位机的距离大约50米

网友A:
可用MPI或DP

网友B:
也可以用以太网

网友C:
有都是方法.PPI便宜

网友D:
用PPI很便宜。我的网站:plc.123ye.com.  email: zhuyongjun021@126.com.

网友E:
要看你上位机用什么组态软件了,通讯方式多的是,我建议用RS485

不会,学习!

网友:
用MPI方式最合算了,标准RS485方式,速度可以达到187.5kbps;DP适合于远距离通讯

网友F:
PPI就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