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气动薄膜执行机构的推力特性曲线是怎样的?

楼主(2007-03-06):
(无正文)

网友A:
应该和弹簧的特性曲线基本一致吧,不确定。

网友B:
同意楼上,和弹簧压缩特性完全一致,因为气动薄膜执行机构有个阀门定位器,阀门动作不到位就会自动加大(或者减小)气动薄膜头部的给气量(即压力)

网友C:
气动薄膜执行机构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采用碟形膜片,适用于短行程。另一种采用滚动膜片,行程比较大,两种膜片的推(拉)力计算的公式不一样,滚动膜片的推力是稳定的(相当与活塞机构),碟形膜片的推力就要负复杂一些。

网友D:
 膜头分气动伸出,还是气动缩回,需要和阀门的流开和流关匹配。和阀芯结构也和有关系,膜头的最小推力,要大于阀门所需最大关断推力,这又和介质的关断压力有关。所以膜头的推力曲线只有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