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差压流量计计量不准确

楼主(2007-03-06):
我厂用的是差压流量计(压力补偿的),用来测量过热蒸汽的,按照说明书安装调试过了,但是老显示不准确,时大时小,不知道怎么回事。我是一个仪表新手,谢谢哪位老师帮忙指点指点,告诉我一些关于流量计量方面的知识和经验,以及校验方法,谢谢了!

网友A:
首先要保证取压管内的冷凝液充满,冷却。刚开始投用时有这些现象是正常的。

网友B:
建议再引入温度补偿。与节流装置的设计温度相比,温度越高,显示的流量越偏大,反之依然。

网友C:
     结识做现场仪器.仪表设计的朋友
  做美国FCI质量流量计中国总代。
  beijinggongkong@163.com
  qq:707737388

网友D:
孔板的引压管检查过吗?

网友E:
蒸气流量测量一般压力补偿和温度要同时进行,如你们只需要压力补偿的再校验一下显示表的稳定性.

网友F:
这个我也遇到过,要有温压补偿,蒸汽在压力和温度变化是,流量指示变化就是很大。
我厂就遇到孔板与涡街之间的偏差,经核算之后差不多。计算方法如下:
外输蒸汽流量核算
    由于没有温压补偿,我公司外输蒸汽流量FT6213一直与热力公司涡街流量计指示有较大偏差。FT6213是用节流元件测差压的方法测蒸汽的质量流量,因温度和压力对过热蒸汽的密度影响较大,故对蒸汽质量流量的测量也有较大影响。下面对节流元件的设计工况与实际工况进行对比分析。
1、测量方法:
FT6213的测量元件为亚音速-音速文丘里喷嘴,其质量流量计算公式为:

在设计节流装置时式中流出系数c、膨胀系数ε、开孔比β、节流件孔径d、流体密度ρ和差压Δp由被测流体额定工况下的温度t、压力p和流量q等因素确定。对于蒸汽流量测量,当流体参数变化时,上述c、ε、β、d、ρ和Δp均偏离设计值,使节流装置产生附加误差,其中密度ρ的影响最大。
2、设计工况与实际工况对比:
节流元件设计工况:P0=1.2743MPa
                  T0=240℃
                  ρ0=5.6721Kg/m3
实际工况:        P1=0.3MPa左右
                  T1=260℃左右
经查表,此工况下的蒸汽密度为:ρ1=1.67Kg/m3左右。
由于密度ρ的影响最大,而c、ε、β、d、ρ和Δp偏离设计值对测量的影响相对密度来说较小,且讨论起来比较复杂,这里暂不考虑。
在节流元件产生相同的差压时,两种工况下的质量流量之比为:
q0/q1=(ρ0/ρ1)1/2=(5.6721/1.67)1/2;计算结果大约为1.84。
故实际工况下的流量为:q1= q0/1.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