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使功率放大的方法(功率管的选择)

楼主(2007-03-06):
求教各位大侠,想使用功率管来达到功率放大的效果.
输入端电流电压为:4-20mA,0-5V,通过功率放大使输出端达到:0-4A,0-12V.
用在自己的实验中,所以没其它特殊要求,只要能使功率放大即可.
万分感谢您的回复!!!

网友A:
你的输入端、输出端要的究竟是电压还是电流?

网友B:
可考虑使用达林顿管,型号:TIP142

楼主:
谢谢上面的回复!
输入输出端的电流电压参数都是实验中的要求,也就是说,输入的电流电压是在这个范围变化的,而输出端接会直接连加热管,4A和12V是加热管的额定电流和电压.

网友B:
建议用555做压控振荡器,形成脉宽调制电路,驱动 TIP142,负载是4A12V的加热管。

楼主:
是否因为输入电压电流是在一定范围内不断变化,所以需要用555型压控振荡器来调节呢?谢谢!

网友C:
用一个TL494做压控脉宽调制器,连接一个555做驱动,用一个IRF460做功率输出就可以。虽然说直接用555也可以,但是调整比较麻烦,TL494是开关电源专用芯片,我们这里1元左右一个,你去网上搜索就可以找到使用方法,很简单的,连接成单脉冲输出型,用RC参数调整频率(一般场效应管频率可以在50--200KHz之间,但是555芯片太高不好,50左右就行),TL494有一个0--5V输入端,对应脉宽0--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