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无源触点,什么叫有源触点

楼主(2007-03-06):
问题,同上!
谢谢!

网友A:
不接线的情况下,2头有电压的触点就叫无源触点,否则叫有源触点

网友B:
应该是不接线的情况下,2头有电压的触点就叫有源触点,否则叫无源触点。

网友C:
源即是电源

网友D:
开卷有益,多谢了。

网友E:
以上答案不准确.
有源,无源不能这样说的.
有源:就是有电.能产生电的方式.不光是供电电源,感应电,绝源不好,电磁感应都能产生电,电弧等.因此就是没接任何回路的情况下,只要该接点在以上环境中都易产生感应电或回路电,都是有源接点.
 在同等电压,同等相位极性一样的情况下和不同电压不同相位极性回路中完全不一样.
 例如老式交流接触器(CJ1)的一对辅助常开和常闭.当其中的一组接上强电控制回路后,另一组接弱电就有可能有问题,因为不能隔离电弧,既是这组没有接线,但相对于弱电回路,也是有源接点;假如,接的是同一电压等级和同一回路的,没用的那一组是无源的.这个问题在380V,220V,24V控制回路中常见.
 又如,在可燃气体场合,即使接点有隔离,但是绝缘不够,易放电.和地形成回路.即使没接线也不是无源接点.
 无源接点就是起隔离和不同控制回路中传递和控制信号的接点.在不同场和,防护等级和要求不一样.当然越高越好.和使用环境有关.
现在的继电器在其绝缘的安全电压范围内,没用的接点大多是无源接点.但是常开和常闭一对的就要小心了.

网友F:
学习

弄斧到班门,下棋找高手

网友:
干接点和湿接点呢?是不是就是有源和无源啊?

网友G:
那么怎么实现输出也是干触点,即无源触点

网友E:
干接点是干接点,无源是无源的.是两个概念.
湿接点也有无源的.例如:一个工程塑料容器中的液体液为位的测量,用两个导电极测液位.因桶内液体在电气上与外界隔离和绝缘的.那么这对电极接入弱电回路(开关量数字量输入),这就可以看做无源的湿接点.
 因此无源和有源,干接点和湿接点.不能混同.是要用在实际的场合中来看的.目前防护很好的继电器,交流接触器都是干接点.这要看元器件的防护技术指标了.例如:某继电器24V场合下用的,其工程材质可以耐250V电压或380V,但是若用在660V场合下,其接点能看作干接点吗?这就看其材料的耐压了.
 本人在实践中就碰到写的耐压660V的,但是在660V环境下,使外壳漏电的断子排.虽然不是短路,但漏电在100V左右.更换端子后解决.材料的材质很重要.只要是再生塑料一般很难抗660V以上的.

网友H:
有学了点东西!

网友I:
好象干接点就是无源接点的俗称吧

网友J(2007-04-22):
现有三个按钮和三盏灯,怎样用一个按钮来区分(三个按钮分别是接的哪三盏灯)  谢谢

网友K(2007-07-13):
学习了,可是还是有点不很清楚!

网友L:
有源触点就是触点带电,无源触点就是触点不带电源

网友M:
我曾经用过“无源固态继电器”,两个输入端如果短路,则两个输出端相当开关闭合,负载得电。这应该是无源触点吧。
TO 源宇:您提出的问题没有看懂,能说得再详悉一些么?大家共同学习。

网友C:
我认为无源有源不要简单认为有无电流通过,因为
任何触点都是有电流通过的,我是这样认为的:
如:
     仪表要控制电气的电机,实际就是接触器了,
我仪表的继电器控制“触点”对电气来说是“无源”的,
我仪表并不给此触点送电的,由电气供电;
    电机接触器的常开触点再反送给仪表,即电机的运行
状态返馈给仪表,这个“触点”对仪表来讲也是无源的;
由仪表通上24V电送入PLC;
   这就是我所理解的“有源”“无源”概念

网友N:
个人观点
有源是有输出电源,信号内给
无源是无输出电源,信号外给

网友E:
有源触点就是触点带电,无源触点就是触点不带电源----------------------------------------
  可以这么理解.但是因为用电的环境不同,元器件的材料和防护的不同.本来不带电的无源触点可能会成为有源触点(如磁场和感应电,感应电超过控制回路中信号电压),那么这个触点在这个环境下就不是无源的..

网友E:
  个人观点
有源是有输出电源,信号内给
无源是无输出电源,信号外给
  ------------------------------------------------------------------------------
 单独从信号传送角度来说,是这样说的.但是如果从开关量和触点的使用环境和方法,元器件的结构防护,本人认为还要考虑其他因素.

网友O:
1、如果总从概念出发,对不懂的人,就不知所从!
2、我具个例子:
(1)变频器上都有开关量输出,一种是晶体管输出,我们叫它有源触点;
(2)变频器上都有开关量输出,另一种是开关触点输出,我们叫它无源触点;
3、有源触点,例如晶体管输出,晶体管如果没有电源,这个开关量无法工作;
4、无源触点,例如开关触点输出,它只管接通或断开外电路,而且这个回路的电源不影响该触点的闭合与断开;

网友O:
“有源是有输出电源,信号内给
  无源是无输出电源,信号外给”

这个说法很正确,只是没有解释清楚而已!

网友P:
“有源是有输出电源,信号内给
  无源是无输出电源,信号外给”

 师傅说的通俗易懂,学习了!

网友Q(2008-02-24):
什么叫无源开关

网友R:
 学了,有源是有输出电源,信号内给
  无源是无输出电源,信号外给

网友S:
无源点就是无电源输出,是接到外部设备的控制点。有源点与此相反。

网友T:
师傅说的通俗易懂,

网友U:
师傅说的通俗易懂,学习了!

网友V(2009-08-30):
对:刘志斌 关于

1、如果总从概念出发,对不懂的人,就不知所从!
2、我具个例子:
(1)变频器上都有开关量输出,一种是晶体管输出,我们叫它有源触点;
(2)变频器上都有开关量输出,另一种是开关触点输出,我们叫它无源触点;
3、有源触点,例如晶体管输出,晶体管如果没有电源,这个开关量无法工作;
4、无源触点,例如开关触点输出,它只管接通或断开外电路,而且这个回路的电源不影响该触点的闭合与断开;

内容的回复:

另一种是继电器输出

网友W:
有些概念还是简单说明的好理解!

网友X(2011-06-09):
4--20mA输出是有源或无源。

4--20mA输出带24V是有源或无源。

傻?傻

网友:
对:交直流 关于

是有源或无源。

4--20mA输出带24V是有源或无源。

内容的回复:带24V属于有源,4--20mA输出无电压属于无源

网友Y:
“有源是有输出电源,信号内给 无源是无输出电源,信号外给”

网友Y:
无源触点,例如开关触点输出,它只管接通或断开外电路,而且这个回路的电源不影响该触点的闭合与断开;

网友Z(2011-08-11):
所谓有源触点就是有电压电流输出的触点;无源触点就是给PLC或微机用来判断设备现在处在运行状态还是停止状态。

网友AA:
举例:老式的床头开关叫无源触点,接触器的常闭点也可以理解成无源触点,接触器的常开点就是有源触点了

网友AB(2011-09-28):
这个你可以从这里了解 www.xl315.com  比较全面

网友AC:
有点头晕 不知道相信谁了

网友R:
乱七八糟,越说越乱,不知道谁对谁错,那两线磁璜开关是有源还是无缘啊

网友AD:
请问各位  继电器的输出无源信号是没有电压的 只是个开关状态量  微机是怎么样检测到这个信号的 新手问题 肤浅请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