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碼器的問題---伺服馬達

楼主(2007-03-06):
鬆下(panasonic)的馬達與驅動器接線問題:

開機後,驅動器界面上顯示正常,但手動操作時,sru_on---> 開始上下運行時,出現 Error 21 編碼器錯誤
但接到其他的馬達確能正常運轉,
是否線有問題還是其他,有沒有可能會是馬達的編碼器壞了?

各位前輩給點建議吧,謝謝了!!

网友A:
首先查接线,然后再判编码器好坏。

网友B:
21号错误是编码器通讯异常保护,主要还是查线路
确定线路没有问题的话就是编码器的问题了
最简单的先用万用表测下编码器A、B相有没有和+、-短路,如果短路就坏了
如果有数显的话可以将编码器线接上去看看有没有反应

楼主:
TO   碧海潮生

旋轉編碼器他引出的有5根線
編碼器電源輸出
編碼器電源輸出
末用
編碼器I/O信號(串行信號)
編碼器I/O信號(串行信號)
外殼接地
不知道你所說的 A,B相怎麼測量?謝謝

网友C:
"旋轉編碼器他引出的有5根線"
这样的编码器是没有A、B可量的,也不可能接到数显表上看。

网友D:
编码器的接口形式有很多,串行的有SSI,有Endat。首先你得搞明白是什么接口,松下产品肯定是用日本的编码器,品牌、型号,然后查相关资料。

网友E:
21是编码器通讯故障。你的伺服是什么型号的啊?编码器是17位绝对式?还是增量式啊?检查编码器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