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导体温度继电器问题

楼主(2007-03-06):
不知道大家用过此继电器否,最近龙门刨床工作不稳定,经常无故停机,检查各点发现此继电器通电后触点不动作,将其拆开后量其中24V直流继电器,发现线圈电阻1.02K欧,感觉不正常,是不是我少见多怪啊,请大家给我讲讲此继电器工作原理好吗,谢谢。

网友A:
此继电器应外接一个感温元件吧?

楼主:
从电路图上看好像接了3个感温元件。

网友B:
半导体温度继电器感温元件是二极管

楼主:
不是,好像是热敏电阻吧,此继电器应该是得电即动作的吧。

楼主:
好像是热敏电阻吧,该继电器是不是得电即动作呢?

网友C:
没有见过!

网友D(2008-07-04):
机床无故停机,有两种可能:1,该继电器坏;2,给该继电器动作的感温元件坏!

网友E(2008-11-27):
这种继电器动作后上面的指示灯会亮,只有从底座上拔掉才会复位.机床停机后应看灯亮了没有.很怪吧,我也遇到过.

网友F(2009-03-23):
电路中使用的是其常闭触点,其实它用处不大,可以将其触点短接后再试,看是否故障还出现。若确认是它的故障,一时买不到,可以将其触点短接使用。本人修过多台2手的龙门刨床,此继电器都是短接了的。

网友G:
倘若作用不大,就用楼上的办法,把继电器废了。

网友H:
想一下,不用也可以吧,估计就是起个超温保护的作用,电工网www.diangongw.cn

网友I:
济南闭式单点压力机上见过,电机绕组内的热敏电阻过热后,引起该继电器动作,停机。

网友J(2009-04-25):
顶下 应该没什么大事 上三柱香

网友K:
不动作应该是正确的,外接热电阻超温后温度继电器动作

网友L(2009-06-27):
 小心烧电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