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组态中一些问题,各位老师都来看看

楼主(2007-03-06):
iim  iom指令里面的MASK的作用是什么?他是用来做什么的?看到指令手册中的解释是MASK:指的是十六进制程序常数或寄存器地址。请问程序常数是哪一类数据文件,寄存器地址是哪一类数据文件?

顺序器的作用是什么?

1784-KTX/KTXD卡件是否还要安装windows的驱动程序,才能在系统组态中使用。

在RSLIUX中,1784-KTX/KTXD驱动设置中,BOARD ADRESS设置为D700,这个D700是什么含义,是卡件的地址吗?1784-KTX/KTXD卡件上是否有硬件跳线什么的,用来设置这个卡的硬件地址?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BOARD ADRESS设置为D700,这个D700是什么含义?

答:驱动数据交换内存地址!由板卡上的旋钮设定!仔细观察可以看到旋钮缺口处有位置标记“D”和“7”

网友B:
MASK:屏蔽码,1通过还是0通过来得,反正是通过01来屏蔽是否通过。
KTX要驱动,在Linx盘里面有。
跳线没有,软件(Linx)中设置。
顺序器你说是指令吗?
要是问指令的话看指令集吧。

楼主:
MASK:屏蔽码
在手册中的例子中,为什么填的是常数,而不填数据文件地址?AB PLC中有没有像SEMENS中有内存地址这种类型的存储空间.

网友B:
可以添地址,但是要注意数据类型的匹配。
闪存地址什么意思?调电保持数据吗?

网友C(2007-04-06):
可以给我一份吗?yunhai2006@163.com

楼主:
在屏蔽里面到底要填写怎样的数据类型才行?
SLC500里面的二进制常数是臬的格式?BOOL常数又是怎样的格式?其它类型的常数又是怎样的格式?

楼主:
在屏蔽里面到底要填写怎样的数据类型才行?
SLC500里面的二进制常数是的格式?BOOL常数又是怎样的格式?其怎样它类型的常数又是怎样的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