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现象

楼主(2007-03-06):
      我公司造洗衣机,现在有几台机出现同样的问题很奇怪,电源有电,电源指示灯会亮,但是后面有个断开的检测回路的洗涤剂指示灯也有微亮,量电压有150V,我觉得很奇怪,像是感应电,但是电压却很高,回路已经断开,把后面并联的洗涤电机断开,亮度会减少,接通后亮度明显增加,大家帮我分析一下。

网友A:
导线破裂了

网友B:
机器接地了么??

网友C:
设备环境潮湿选用电器元件不是防潮的

网友D:
不像是上面说的那些问题.做配电柜的都知道,当好多灯共用一根零线的时候,当一或几个灯亮的时候,其宏观世界几个灯也微亮.(灯220V)这时因为灯的那些亮的灯回零的时候先经过那几个没亮的灯.因为现在的这种灯稍微给点电压它就亮了.所以我想是这个原因

网友B:
楼上说法没有道理!

何况人家测试出来150V电压存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