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新手,让请问怎样折除集成块

楼主(2007-03-06):
请高手教一教

网友A:
用电吹风机对焊点吹几分钟,用聂子拔。注意焊点吹化

网友B:
从IC插座还是PCB上拆啊!从IC插座,用芯片起拔器!从PCB,那比较有难度,楼上的方法我试过,很费劲!

网友A:
今天我还用的,电吹风机是吹热缩套的,温度调到最大,注意时间不能长。

网友C:
方法有很多要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变通
欢迎私聊QQ:376610506

网友D:
最古老最简单的办法:找一个9号注射针头,头锉平,烙铁烫熔焊锡后将针头套在管脚,脚与板就脱离了,逐个做完就下来了.

网友E:
1.注射针头
2.手动吸锡器
3.带加热手动吸锡器
4.吸锡泵
5.热风拆焊台

网友E:
1.注射针头
修理家电的都知道,拆焊单面PCB的元件还凑合
2.手动吸锡泵
用于通孔元件的拆焊,不过对于锡量及散热面比较大的管脚拆焊困难,另外操作不慎易损坏焊盘
3.带加热手动吸锡器
较为方便,但吸力仍嫌不够
4.电动吸锡泵
拆焊又快又好,但价格高
5.热风拆焊台
用于SMT元件的拆焊,但注意吹焊温度及时间的掌握,操作不慎可造成IC损坏
http://www.quick-sine.com/cn/index.asp

网友E:
哪位有需要可以同我联系购买。

网友F:
最简单的是用铜丝网吸锡

网友G:
上百个脚的IC怎么拆?用风筒?

网友E:
下面引用由动力勇在 2007-3-9 11:16:00 发表的内容:
  上百个脚的IC怎么拆?用风筒?
--------------------------------------------------------------------------------------------
照拆不误!

网友H:
脚小而密的芯片,像VCD里的DSP,解压芯片等,我的办法是把管脚周围全围上锡,焊锡融化,用烙铁轻轻一推就掉了。

网友G:
我也试过楼上的方法,嘿嘿

网友I:
方法其实很简单,不管引脚有多少,方法只有一个———堆锡!

网友C:
没有说哪一种方法最好的!
要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变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