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好电烙铁

楼主(2007-03-06):
  电气工厂的技术人员,家电修理工和电子爱好者,都使用电烙铁作为锡焊工具。正确地选择、操作和维护电烙铁,能有效地防止失误,避免事故,提高工作效率。
   电烙铁一般分为内热式、外热式和速热式,功率由20W、25W,大至几百瓦。购买和选用时要注意,外热式电烙铁制造工艺复杂、效率低、价格高,速热式的由于大变压器拿在手上,操作困难;内热式电烙铁结构简单,热效率高,轻巧灵活,当为首选。用作装修晶体管、IC类收录音机、电视机,作普通电路实验,一般以20W为宜,修理真空管类机器,如胆机、旧式仪器,以35W为宜,外热式的则为45W,焊大变压器的接线、金属底板上的接地干线,则采用内热式50W、外热式75W,还有一些功率更大的场合。电烙铁的功率选择一定要得当,否则,预定目标会泡汤。自动恒温电烙铁尽管零件多,维修难,价格高,但它能保证焊点质量,特别是做电路实验和修理大量印制板时,用起来效果很好。生产线上使用的电烙铁,采取自动调压的方法恒温,费用可能会低些。有的地区市电不稳,烙铁经常烧得不蘸锡,或温度不够、焊不动,为保证钎焊质量,就只有使用自动恒温系列烙铁,或配置调压系统。仅是温度偏高,串降压电阻也行。
    应该储存几把电烙铁,以供不同场合需要。使用别人用过的电烙铁,或买二手市场的烙铁,一定要注重质量、反复检查、宁缺勿滥。市面上粗制滥造的产品很多,应该有所认识和提防,否则,会把性命搭上。电烙铁提倡专用,一般不应该公用和混用。

   烙铁头的形状有多种多样,选择的要点是,能经常保持一定的焊锡,能快速有效地熔化接头上的焊锡,不产生虚焊、搭锡、挂锡,焊点无毛刺,不烫坏板子和元件。机器上的焊点崭新锃亮,则烙铁头的 何 截面可大些,用扁平或椭圆头,传热快自然操作利索。锡面氧化层较厚,烙铁头相对要尖些,便于突破。元器件密度大,需要选用对应尖细的铁合金头,避免烫伤和搭锡。装拆IC块,常使用特殊形状的烙铁头。有时因为焊不到,和避免烫坏塑料件,选用弯烙铁头。当然,也要看各人的操作习惯和嗜好。

   内热式电烙铁上锡,刚锉好的烙铁头不一定能蘸锡,因为通电加热,金属表面又氧化了,这时可以把锉过的表面涂了松香,或浸在松香里,放在锡块上磨,锡融化后就在下边的硬木或环氧板上拖着锡珠磨,这样蘸锡相当可靠。一边加热一边烙铁头,这样容易蘸锡,但也很危险,万一烙铁质量不可靠,会发生意外(请慎用这招哦)。不要把烙铁头前端都蘸满锡,否则,也会搭锡。而恒温烙铁的铁合金头是镀锡的,普通方法不能行成足够厚的锡合金层,不蘸锡了只有换新。蘸锡不好的烙铁,常常给修理带来较大的麻烦。

   电烙铁的握法基本有两种,一种是满把抓住手柄,实握,初学者都这种方法,能够做到心应手;另一种是头子朝下,象拿钢笔一样,虚握,老资格都这样拿,虚握操作时速度快,效率高,特别是装拆小型元器件。当然,生产线上也有跟着设计文件来的其他拿法。不能让头发和电线绞在一起,手汗大的,要带上手套焊接。操作电源插头,手一定要捏牢绝缘部分,用力适度,防止松脱、损坏和伤害。每天要用的电烙铁,应该加装电源开关,而不是操作接插件。烙铁头别长时间浸在助焊剂里,其他部位不能碰到助焊剂。不能使用其他腐蚀性很强的化工产品作助焊剂。松香属于经典助焊剂,也有性能更好的新型液态焊剂,只是价格稍贵。松香盒应采用层压板或硬木板制作,为了搪锡的热效率,一般不使用金属材料。掌握焊接应该多进行练习,对各种型号的烙铁都要有实际操作。最好有老师傅指导,把各种零件、元器件、焊片、接线端子,都试着焊一些。刮脚、蘸锡、搪锡,一定要非常娴熟,多练会使功夫变扎实。充分运用松香,会使焊接可靠、美观。焊锡完全凝固后,焊点才能受力,否则一定虚焊。拆零件时,烙铁应该往锡多的地方靠,这样传热快。装配时,焊锡丝应该往印板铜箔或接线端子上送,往烙铁上送,常发生虚焊。有的地方,为了焊接强度,焊锡要多用点,有时为了减少整机重量,则焊锡要少用。焊接前烙铁要预热,通电时间短,温度不够不要焊接;操作完毕要及时切断电源,也不要用断电后的余热焊接。

   普通电烙铁应该放在带散热器的支架上,不焊时避免升温过高,焊接时减小热波动,延长烙铁寿命保障焊接质量。烙铁等不能随便乱放,避免烫坏物品,引起火灾,同时,也给工作带来麻烦。有时想象和规律并不一致,小功率烙铁因为热量不够,焊的时间长,把机器烫坏了,而功率稍大些,热量充足,一会而就焊好了,焊点反而接受的热能量小,不会损坏。类似的道理很多,要在实践中反复推敲,慢慢领悟。电烙铁的电源应采用单相三线制,并且要装有漏电自动开关,或接在工作台的隔离电源上,人生安全不是儿戏。在经常焊接IC的场合,应采用低压24V、12V的烙铁,避免感应静电损坏MOS 器件。内热式的烙铁头,壁厚要保证,要有一段实心的铜柱,以确保储能。足够质量的紫铜,才便于热量的贮存和传输,避免烙铁心发出的热量,焊接时不够用,烙铁头钉在焊点上;不焊时又太多,氧化铜层层剥落。电烙铁匹配使用,基本没有氧化屑,在大多数情况下,是要及时清理氧化物的。烙铁头变薄变细变短,都要及时更换。

   电烙铁的电源线应使用花线,与塑料线相比,织物耐烫,橡胶受热时气味大,能提醒人。电烙铁使用了一段时间,特别是频繁使用后,要更换电源线,或适当截短后重新联结,防止根部内部折段。电烙铁坏了,修理时一定要细心。压紧螺丝未松,千万不能旋动烙铁手柄。内热式电热心最易折段,外热式烙铁心穿管用力稍猛,引线就会拉脱,更换时要掌握好。各螺丝必须拧得恰到好处,焊接的一定焊牢,小瓷管一定要穿,压紧螺丝下的绝缘套管不能漏装,内部短路绝不是闹着玩儿的。电烙铁要保持干燥,避免摔落和敲击,定期测定绝缘,发现情况及时处理。制造水平不过关的人们,千万不要盲目自制电烙铁,这方面的教训太多。

   现在电子产品大量使用波峰焊、热风焊和表面安装,但手工焊的事业地位还无法取代,就好比写英语当然是写单词,但有谁能不学不写字母呢,掌握了手工焊,方能更理解机器焊。熟悉掌握了电烙铁,为进入电子制作理论与实践的领域,创造了良好的开端。

楼主:
烙铁知识

    烙铁可以算得上是装机人的左右手哦,它的功能是负责把焊锡融化,让焊锡可以附着于接点上,将其固定。市面上的烙铁品牌繁多,价差也很大。一般的普通烙铁大约可分成两个等级,一种是有恒温控制的,另外一种则没有。没有恒温控制的烙铁通常是用瓦特数来标示它的热度,常见到的有20瓦特、30瓦特、40瓦特、50瓦特以及60瓦特等,瓦特数越高的,表示消耗电量越大,烙铁头也越烫,以真空管电路而言,由于要焊接的接点面积通常都不小,因此,以40瓦特至50瓦特的烙铁较为合适,另外,现在市面上还有一种两段式的烙铁,它在平常时的功率比较小,例如15瓦特,不过,当你需要高温时,它提供了一个按钮,按下去可以用更高的瓦数来加热,例如60瓦特。通常这种瞬间加热都有一个时间限制,加热超过时间的话很容易让烙铁受损。
     至于恒温控制的烙铁它会保持烙铁头的温度恒定,一般型的恒温烙铁外观与没有恒温控制的烙铁相差不多,有的会在握柄的地方提供一个旋钮,让使用者调整温度,有的是将旋钮做在握柄内部,必须将烙铁拆开才能调整。             更高级的烙铁目前都是机座与烙铁分离的,机座上面有控制温度的旋钮,通常都有刻度表可以参考,数显则更是方便,并且还会有一个加热指示灯。(此项目,在国内同国际一样做得成功有做了二十一年烙铁的专家厂家赛威乐,种类繁多,符合各种焊接需要。大多零部件为进口材料,有通过多项认证。还有最新无铅烙铁,通过RoHS认证的哦)
  购买烙铁最需要注意的地方,除了瓦特数以外,就是烙铁头和发热芯的耐用性了。由于烙铁头和发热芯是高温工作,目前比较高级的烙铁发热芯都是陶瓷材料,可以延长使用寿命。另外,烙铁头的形状也有好多种可以选择,在我们的用途里大概只需要扁型与尖头型就足够了,这些烙铁头通常可以另外购买。
     焊接是装机最基本的动作,各位必须勤加练习。首先,我们必须要知道什么样的东西可以焊接,一般而言,金属类的东西如铁、锡、铜等都是很容易焊接的东西。焊接的第一个步骤是先让烙铁靠近焊接处加热,然后把焊锡伸入焊接处,这时焊锡会被烙铁的高温溶解而变成液态,注意,这时焊锡可能会冒出白烟,这种白烟虽然味道不差,也不要吸人太多。最后,当你觉得焊锡的量足够了以后,就可以移开焊,然后移开烙铁头,这时接点上的焊锡可能还是液状,不过在几秒钟以后,周围温度会下降,焊锡就会慢慢凝固,各位千万不要心急去吹气,否则焊点可能会不牢固,甚至会发生冷焊(即焊接失败)。

网友A:
回帖是一种美德

网友B:
不知道各位对焊小贴片508系列的元件有可良策.谢谢.

网友C:
100元以下的电烙铁基本上是垃圾。

网友D:
下面引用由芯片级维修在 2007-3-7 19:34:00 发表的内容:
  100元以下的电烙铁基本上是垃圾。
--------------------------------------------------------------------------------------------
呵呵,我25块的正宗广州黄花,还是不错哈,应该不在你说的垃圾之流

网友C:
国产的电烙铁全部是垃圾!谁要说他的东西不是垃圾,请拿到我这里鉴定一下,让我们的焊接小妹妹试用一下是不是垃圾。

网友E:
好,长知识,收藏了!

网友C:
烙铁大全

网友F:
楼上的东东真全啊
长见识了
不知道有没有12VDC或是36VDC的电烙铁

网友G:
下面引用由芯片级维修在 2007-3-7 19:34:00 发表的内容:
  100元以下的电烙铁基本上是垃圾。
--------------------------------------------------------------------------------------------

一般场合没必要用很高档的烙铁!
所以说一百元以下的都是垃圾有点偏激,个人见解而已。

网友G:
对于焊接,个人技术还是非常重要的。
对不同的焊接对象需用不同的烙铁一定要选用好,还有就是目前市面上想买到好的焊锡不容易!

网友H:
支持广州龙弘,要想焊接出好活儿,焊接技术,烙铁质量,焊锡质量都很重要。

网友I:
不愧是芯片级维修,厉害!

网友J:
支持一下  我从事的行业用的烙铁型号不多[/b]

网友K:
惭愧,俺都没用过不是垃圾的电烙铁

网友L:
上世纪70年代,我没钱买电烙铁(10元左右,可是月收入的1/3),用1.5K/50W的线绕电阻加紫铜芯做的电烙铁,也装出了五灯收音机和晶体管四管机,70年代末买了内热式20W、35W电烙铁,至今仍在使用,当然现在手中的电烙铁有许多把。不能说100元以下都是垃圾。

网友C:
最好的电烙铁据说出自瑞士,在中国未有销售,只有军方和一些大企业才有购买。
    另外是美国OKI(METCAL),据说有人使用这个品牌的电烙铁每周五天到六天,每天8到9个小时,使用了20年,烙铁竟然没出问题!METCAL提供的质保是4年!
    其次美国WELLER
    其次德国ERSA
    其次日本白光
白光的产品在中国卖得比较多。

网友M:
   我们用电烙铁的机会较少,不过让我开了一下眼界

网友N:
好的电烙铁真的很好用,我曾经一连好几天烙铁都插在那下班没有拔下。到现在都没有坏,还在用。

网友O(2007-04-06):
楼主是唐山的吗?

网友P:
那我用的是垃圾早的垃圾了,才几块钱一个

网友Q:
  呵呵.十几年前的事情我还是恨恨难忘.修复一台十几瓦千的直流焊机转子.三百瓦的外热烙铁芯.坏掉了十几个啊.无耐下.用电熨斗芯做了把.总算混过来了.至今难忘.有些厂家做的烙铁芯就是不行!

网友R:
我用了很多烙铁,基本是国产的,寿命还可以,只是表面氧化太厉害,焊接质量不高,损耗比较严重,得经常用沙皮或锉刀修复;所以我用国产时自己改装下,接个2极管在加热后让它处于半波状态。

网友M:
  还是见识见识吧。谢谢了

网友M:
  烙铁不会用怎么做电工呀

网友S:
有意思,我说自己用的电烙铁咋那么容易坏

网友T(2010-06-28):
没有垃圾的烙铁,只有垃圾的人。。。。看人的技术了,就算你烙铁再NB没有过硬的焊接技术也不行。当初找不到烙铁时我用木棒加热螺丝刀帮同学焊过贴片的飘过。。。。。

网友U:
引用 网友T:
关于没有垃圾的烙铁,只有垃圾的人。。。。看人的技术了,就算你烙铁再NB没有过硬的焊接技术也不行。当初找不到烙铁时我用木棒加热螺丝刀帮同学焊过贴片的飘过。。。。。

呵呵,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