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近开关问题

楼主(2007-03-06):
PNP接近开关和NPN接近开关有何区别,它们分别输出什么信号

网友A(2007-04-20):
我所知道的就是他里面的三极管有NPN的有PNP的,输出电压有正极的 有负极的,至于为什么要用PNP还是NPN就不知道了

网友B:
PNP型有信号时输出高电平,NPN型有信号时输出低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