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接近开关的问题

楼主(2007-03-06):
PNP接近开关和NPN接近开关有何区别,它们分别输出什么信号

网友A:
PNP输出正电压,
NPN输出负电压.

网友B:
PNP: 输出信号与0V构成高低电平
NPN: 24V+与输出信号构成高低电平

网友C:
你在工控里搜一下 有很多这样的主题的

网友D:
使用欧姆龙西门子等需要外部电源,输入COM端接电源地,输入端接正使能的PLC,要选用PNP型三线传感器。使用三菱这样的内部电源,输入端为正的PLC,需要选用NPN型的传感器。

网友E:
一个是共源输出,一个是共地输出

网友F:
看来PNP和NPN还是经典的问题

网友G:
同意一楼

网友H:
标准触点老兄
你貌似说的有点小错误:
使用欧姆龙西门子等需要外部电源,输入COM端接电源地,输入端接正使能的PLC,要选用PNP型三线传感器。使用三菱这样的内部电源,输入端为正的PLC,需要选用NPN型的传感器。
应该是输入公共端为正吧,输入端接24-才能选用npn传感器

网友I(2007-04-16):
若电源是24V,
PNP输出为24高电位,
NPN输出0 低电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