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量输入

楼主(2007-03-06):
PNP接近开关和NPN接近开关有何区别,数字量输入模板能接收哪个接近开关的信号

网友A:
可以把接近开关,光电开关,压力开关,编码器等传感器看成等效的放大电路,被测量的物理量是放大前的小信号输入,而输出是放大后的信号,这样,PNP和NPN的输出就相当于晶体管集电级开路放大电路,有PNP和NPN之分,其连接的PLC可称为高电平有效与低电平有效,需判别清楚;而推挽式输出(编码器输出方式之一)相当于两个三极管的推挽放大电路,长线驱动相当于集成放大器电路,还有一种继电器干节点输出,相当于放大电路后连接继电器输出,另外,电流电压模拟量输出相当于放大后的电流电压正比于输入的小信号(放大倍率)

网友B:
PNP NPN看电工学教材就知道了,模块配线不同就须选不同的接近开关。简单点记:PNP开关闭合时信号导通正,NPN开关闭合时信号导通负(针对常开式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