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于研华PCI1710数据采集问题

楼主(2007-03-06):
组态王6.51于研华的PCI1710,用研华的管里软件可以看到输入电压信号,按照组态王的使用帮助,设定参数,数据采集不上来,为何?PCI1710的ID号为0,组态王数具词典的ID号为321,如何更该,大哥帮帮我,谢谢!

楼主:
没人熟悉吗?没人帮帮我?!

网友A(2007-05-16):
说不很清楚了

不过我知道添加硬件的时候直接就默认ID是0,

你把采集卡删掉重新添加应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