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07-03-07):
请问什么是开环控制、闭环控制和半闭环控制?
   谢谢!

网友A:
1 开环控制 : 步进电机组成的系统就是开环控制

2 半闭环控制: 把伺服电机尾部自带的编码器信号(C,D,H,G)接到驱动器上, 驱动器处理后
  变成(A- A+ B- B+ C- C+)信号, 然后送回到运动控制卡,构成了半闭环.

3 全闭环控制: 把伺服电机尾部自带的编码器信号(C,D,H,G)接到驱动器上,但是,驱动器处
  理后的信号(A- A+ B- B+ C- C+)不送给运动控制卡, 而是把光栅尺的信号(a- a+ b-
 b+ c- c+)送给运动控制卡,构成全闭环,编码器信号提供速度环,光栅尺的信号提供位置环

4 双闭环控制: 双闭环就是在全闭环的基础之上, 增加了激光干涉仪,把激光干涉仪信号与
  同光栅尺的信号 一同送给运动卡 .(如果不是伺服电机,而是直线电机的话,直线电机没
  有编码器 ,就没有速度环了,因为速度环只能在驱动器这一环节)

网友A:
1、开环控制系统

开环控制系统是指不带反馈装置的控制系统,由步进电机驱动线路和步进电机组成,。数控装置经过控制运算发出脉冲信号,每一脉冲信号使步进电机转动一定的角度,通过滚珠丝杠推动工作台移动一定的距离。

这种伺服机构比较简单,工作稳定,容易掌握使用,但精度和速度的提高受到限制。

2、半闭环控制系统

半闭环控制系统是在开环控制系统的伺服机构中装有角位移检测装置,通过检测伺服机构的滚珠丝杠转角间接检测移动部件的位移,然后反馈到数控装置的比较器中,与输入原指令位移值进行比较,用比较后的差值进行控制,使移动部件补充位移,直到差值消除为止的控制系统。

这种伺服机构所能达到的精度、速度和动态特性优于开环伺服机构,为大多数中小型数控机床所采用。

3、闭环控制系统

闭环控制系统是在机床移动部件位置上直接装有直线位置检测装置,将检测到的实际位移反馈到数控装置的比较器中,与输入的原指令位移值进行比较,用比较后的差值控制移动部件作补充位移,直到差值消除时才停止移动,达到精确定位的控制系统。

闭环控制系统的定位精度高于半闭环控制,但结构比较复杂,调试维修的难度较大,常用于高精度和大型数控机床。

通常情况下,半闭环控制是指用码盘反馈的控制方式,码盘可以用于速度反馈也可用于位置反馈。全闭环是采用光栅尺,磁尺等长度测量装置反馈的控制方式,也可以用于位置和速度反馈。

我在GOOGLE上找来的
呵呵

网友B:
“如果不是伺服电机,而是直线电机的话,直线电机没有编码器 ,就没有速度环了,因为速度环只能在驱动器这一环节”
此话怎讲?

网友C:
半闭环控制系统 ???

网友D:
"“如果不是伺服电机,而是直线电机的话,直线电机没有编码器 ,就没有速度环了,因为速度环只能在驱动器这一环节”
此话怎讲?"
个人认为,是胡讲,虽然确实很多直线电机是采用推力控制或者说电流控制,但是,这不是必须的。

网友B:
同意刘斑竹观点!

网友E(2008-08-22):
同意刘斑竹观点!!!!!

网友F(2008-12-07):
请问直线电机的速度系统是怎样检测的呢?

网友D:
"请问直线电机的速度系统是怎样检测的呢? "

通过直线编码器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