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曝光机维修资料

楼主(2007-03-07):
我处现有一台志圣7KW的曝光机需要维修,具体故障如下:980的能量,做9-10格,时间为56秒.
那位高手能帮我解释一下,是什么原因引起的.灯管也更换了还是这样.非常感激各位不吝赐教.

楼主(2008-04-14):
寻找自动化旋转货柜的设计与技术支持.

网友A(2008-05-18):
调节能量控制卡的两个微调

网友B:
能量控制卡 倍率    发点钱找C SUN专业人员来吧

网友C(2009-03-05):
我司专业维修工控电路板、印刷机、曝光机、驱动器、变频器等各类电路板块,修复率高,效率快,价格优惠!有意者电话洽谈,电话:13428945724,或者加我QQ大家技术沟通,QQ:496181172

网友D(2009-05-03):
不是很懂你的意思,是晒板机吗,

竟然灯管都换了,可能是光度不够了,灯管虽然换了,不知道你那的工作电压是多少V的,要的380V的可能是电容补充不到位,,

网友E:
好像有两档功率的吧,你查查看

网友F:
不是很懂,只能看过。。。。。。。。。

网友G:
用能量计校验过了吗,

网友D:
回复6楼,两档功的转换是靠一个电容的大小来转换,一个电有三个接线端,

网友H(2009-12-17):
没有在全光状态吧,是一个接触器控制的

   加我QQ781810549讨论

网友I(2010-04-13):
应该是灯管工作参数不正常,或灯管能量本来就低。加QQ781810549交流。

网友J:
我们这里有很多志圣曝光机,但是我做了三年的维修没有碰到你说的这个问题。我们这里灯管寿命一到就更换。能量卡也经常换,出现不能用能量曝光。

网友K:
倍率,和强光接触器检查一下。

网友L:
你先检查以下几项,第一,你看你检测的能量是怎么检测的,可把能量计直接放到框上检测,如果发现上框和下框有区别,你可以检查灯罩是不是发黄。你可以联系我电话:15916385089 QQ 289346818

网友M(2010-07-20):
我用的是群翊曝光机灯管用ots的灯管

但是曝光达一两千次的时候灯管表面会发黄

水也换过但问题却还是有请哪位大哥帮忙解决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