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为何GP画面无法上载?

楼主(2007-03-07):
有多台GP2501,只有一台GP2501传送失败,GP没响应,改变过通讯设置,仍无法上载,且无其它提示,请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A:
如果不是软件设置方面的问题,就有可能是通讯口有问题了。它的TOOL口是不是已经损坏。

楼主:
会不会是厂家下载是没设置装载信息,如果是那有什么办法解决?

网友B:
你的GP设置有问题,看看I/O SETUP 和 PLC SETUP有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