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帮我解决一下

楼主(2007-03-07):
[b]各位高手帮我看一下这是什么产品,不太了解,谢谢

[b]保护要求:速断动作最大电流:50A出口动作(可设定)
过流动作最大电流:5A (可设定)启动时间:0-20S,出口动作(可设定)
各个动作要求有记录可查询(包括动作时间),开关动作可查询(包括动作时间),

楼主:
我是外行新手,问一下是不是断路器,过流保护器,和无纸记录仪?
有相关厂家没有?
各位高手请赐教[/b]

楼主:
各位高手,帮我解决一下,谢谢

网友A:
好像是什么设备上的铭牌,呵呵

网友B:
     应是断路器。

网友C:
一种智能型断路器。
内带一种模块化SOE芯片和通讯接口。包括开关动作、故障次数和发生时间,可以精确到毫秒,以备事故分析。内部时钟好象是按UNIX方式设定的,要从1979年开始算起来,不知道现在改了没有。

MOELLER有这种东西的,贵得要死。

还不如用普通断路器+SOE模块搭建。一个32点的SOE可以接16个开关(每个分合闸/故障共2个信号),成本低很多。

楼主:
那位可以提供更好的解决办法,及产品?
数量很多

网友D:
您好:
    沈阳创先科技有限公司
有您所需要的产品.但是智能型短路器具体型号不明,希望你能确定型号,或者详细说明技术要求.
     电邮:kk88901316@126.com      QQ:1160128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