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中对增益的理解

楼主(2007-03-07):
我刚刚入这个行业,以前也总听到要增益调整的
对“增益”这个概念一直很模糊,能请高手谈谈吗?还有调整增益的方法和对伺服系统的影响。

网友A:
所谓增益,就是在伺服等闭环反馈系统中完成有差调节过程中,对于误差量的调节放大倍率。
比如位置增益,就是位置闭环中对位置偏差(指令位置-反馈位置)的放大倍率,其单位为1/s,因而位置闭环的调节输出为目标速度;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个问题,稳态运行时,稳态随动误差(即位置偏差)等于速度/位置环增益。
速度环增益也可类推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