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达DOP的计数程序编写

楼主(2007-03-07):
各位老师:您好们好!
   我是初学者,现在想用台达DOP里的$1=GETSYSTEMTIME功能,将$7(秒)拿出来做一个计数器:当$7=0S时,在另外一个存储器($10)上加1,然后可以对$10进行设定,再比较,当$=10时,会跳出一个画面
   我现在有点不太能理解,希望得到各位老师指点!
                              谢谢!

网友A:
这条指令是用来读取系统时钟的,用到7个连续的字地址。
LZ的留言没有看懂。你没有明白什么呢?
感觉这个你是在阅读别人的程序。
能否说你的控制要求?

楼主:
王老师:您好!
   我不是在阅读别人的程序,可能我表达的意思不是太清楚,我重新表述一下:
  我想利用系统中的$7来做计时器
  1.当我检测到$7=0时,那么$10就+1($10:存储器)
  2.当再次检测到$7=0时,$10再加1
  .
  .
  .
  x.当$10=100时,就弹出一个对话框,告诉使用的者,时间已到

网友B:
一言两语难说清,如果确实要帮助请来电:05923898751,小马

网友A:
TO:苏华,你这样做是可以的。至于弹出的窗口,有2中选择。
1、设置报警设定,把串口当作报警窗口弹出来。
2、设定系统控制区,用系统控制区来控制窗口的弹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