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机保护装置事故、告警及异常情况分析

楼主(2007-03-07):
微机保护装置事故、告警及异常情况分析
一.事故和告警类信号及其相对应的音响信号的介绍
1. 1分类。
所有的微机保护动作信号都属于事故类信号,主要有:
主变差动保护动作、主变重瓦斯动作、主变过电流保护动作;
电机差动保护动作、电机过电流保护动作、电机负序电流保护动作、电机低电压保护动作、电机过负荷保护动作;
所用变电流速断保护动作、所用变过电流保护动作;
线路电流速断保护动作、线路过电流保护动作;
电容器过电流保护动作、电容器低电压保护动作、电容器过电压保护动作、电容器不平衡电压保护动作
6kV母联充电保护动作。

属于告警类的信号有:
所有装置的致命错误,比如说通讯中断、定值校验出错、保护压板区出错等等.
所有装置的控制回路断线;
所有装置的PT断线、CT断线;
所有装置跳闸失败;
主变轻瓦斯告警动作,主变过负荷动作;
1.2事故和告警音响信号介绍
微机保护装置对于事故类和告警类的信号采用不同的音响信号来区别。如果有事故类的信号发生,则辅助柜的警笛响,同时后台微机会用红色的文字显示事故总信号发生。

二.控制回路断线信号发生的原因和现象
原因:保护装置的控制电源消失,或者操作机构出现异常状况,对于主变高压侧弹簧操作机构还包括储能机构未能正常储能。
现象:控制回路断线属于告警类信号,辅助柜辅助柜警铃响。出现该现象的保护装置面板“告警”灯亮,装置液晶显示屏显示“开关量输入异常”。微机告警显示器自动弹出,其中红色的文字显示告警总信号发生,蓝色的文字显示控制回路断线发生的时间和具体线路。
处理:检查保护装置的控制电源、操作机构。对于主变高压侧要检查弹簧操作机构、储能机构。

三.电压回路断线(PT断线)告警信号发生的原因和现象
原因:电压互感器(PT)一次、二次熔丝熔断。
现象:电压回路断线(PT断线)属于告警类信号,辅助柜辅助柜警铃响。出现PT断线的那段母线投入电压回路断线告警保护的装置“告警”灯亮,装置液晶显示屏显示“电压回路断线”。微机告警显示器自动弹出,其中红色的文字显示告警总信号发生,蓝色的文字显示电压回路断线发生的时间。
处理:检查PT的一次、二次熔丝。
四.主变事故和告警类信号发生的原因和现象
4.1主变差动保护装置动作
原因:变压器内部出现异常情况,或变压器的进线或出线的套管上发生相间短路。
现象:差动属于事故类信号,辅助柜警笛响,微机语音报警“开关变位由合到分”。主变差动保护装置面板上“差动”灯亮,主变操作箱的分闸绿灯亮。装置液晶显示屏显示差动保护动作的时间和差动、制动电流大小。微机告警显示器自动弹出,其中红色的文字显示主变事故总信号发生,蓝色的文字显示差动发生的时间和具体相,差动值、制动值大小。黑色的文字显示主变高、低压侧开关分开的时间。
4.2主变本体保护装置动作或发告警信号
(1)主变重瓦斯保护动作
原因: 主变内部绕组相间短路或主变内部出现异常情况导致主变油温过高,使主变油汽化产生瓦斯气体。
现象:重瓦斯属于事故类信号,辅助柜警笛响,微机语音报警“开关变位由合到分”。主变本体测控装置面板上“重瓦”灯亮,主变操作箱的分闸绿灯亮。装置液晶显示屏显示“重瓦斯动作”微机告警显示器自动弹出,其中红色的文字显示主变事故总信号发生,蓝色的文字显示重瓦斯发生的时间。黑色的文字显示主变高、低压侧开关分开的时间。
(2)主变轻瓦斯保护动作
原因:主变内部绕组相间短路或主变内部出现异常情况导致主变油温过高,使主变油汽化产生瓦斯气体。
现象:轻瓦斯属于告警类信号,辅助柜警铃响。主变本体测控装置面板上“轻瓦”灯亮。装置液晶显示屏显示“轻瓦斯动作”。微机告警显示器自动弹出,其中红色的文字显示主变告警总信号发生,蓝色的文字显示轻瓦斯发生的时间。
4.3主变后备装置保护装置动作或发告警信号
(1) 主变过流保护动作
原因:主变线路上出现短路。
现象:过电流属于事故类信号,辅助柜警笛响,微机语音报警“开关变位由合到分”。主变后备保护装置面板上“复压II段”灯亮,主变操作箱的分闸绿灯亮。微机告警显示器自动弹出,其中红色的文字显示主变事故总信号发生,蓝色的文字显示过电流发生的时间、类别和电流大小。黑色的文字显示主变高、低压侧开关分开的时间。
(2) 主变过负荷告警
原因:主变负荷过重。
现象:过负荷属于告警类信号,辅助柜警铃响。主变后备保护装置面板上“告警”灯亮。装置液晶显示屏显示“过负荷”。微机告警显示器自动弹出,其中红色的文字显示主变告警总信号发生,蓝色的文字显示过负荷发生的时间。

五.电机事故和告警类信号发生的原因和现象
5.1电机差动保护装置动作或发告警信号
(1) 电机差动保护动作
原因: 电机内部绕组相间短路或电机进线上有短路。
现象:差动属于事故类信号,辅助柜警笛响,微机语音报警“开关变位由合到分”。电机差动保护装置面板上“差动”灯亮。装置液晶显示屏显示差动保护动作的时间和差动、制动电流大小。微机告警显示器自动弹出,其中红色的文字显示电机事故总信号发生,蓝色的文字显示差动发生的时间和具体相,差动值、制动值大小。黑色的文字显示电机开关分开的时间。
时间,黑色的文字显示电机开关分开的时间。
5.2电机后备保护装置动作
(1) 电机过流保护动作
原因:电机线路上出现短路或电机堵转。
现象:过电流属于事故类信号,辅助柜警笛响,微机语音报警“开关变位由合到分”。电动机后备保护装置面板上“正序电流”灯亮,装置液晶显示屏显示过电流发生的时间、类别和电流大小。微机告警显示器自动弹出,其中红色的文字显示电机事故总信号发生,蓝色的文字显示过电流发生的时间、类别和电流大小。黑色的文字显示电机开关分开的时间。
(2) 电机负序电流保护动作
原因:电机线路上出现短路导致负序电流增大。
现象:负序电流属于事故类信号,辅助柜警笛响,微机语音报警“开关变位由合到分”。电动机后备保护装置面板上“负序”灯亮,装置液晶显示屏显示负序电流发生的时间和电流大小。微机告警显示器自动弹出,其中红色的文字显示电机事故总信号发生,蓝色的文字显示负序电流发生的时间和电流大小。黑色的文字显示电机开关分开的时间。
(3) 电机低电压保护动作
原因:电机线路上出现失压。
现象:低电压属于事故类信号,辅助柜警笛响,微机语音报警“开关变位由合到分”。电动机后备保护装置面板上“电压失步”灯亮,装置液晶显示屏显示低电压发生的时间、类别和电压大小。微机告警显示器自动弹出,其中红色的文字显示电机事故总信号发生,蓝色的文字显示低电压发生的时间、类别和电压大小。黑色的文字显示电机开关分开的时间。
(4) 电机过负荷保护动作
原因:电机负荷过大。
现象:过负荷属于事故类信号,辅助柜警笛响,微机语音报警“开关变位由合到分”。电动机后备保护装置面板上“正序电流”灯亮,装置液晶显示屏显示过负荷发生的时间、类别。微机告警显示器自动弹出,其中红色的文字显示电机事故总信号发生,蓝色的文字显示过负荷发生的时间、类别。黑色的文字显示电机开关分开的时间。

六.所用变事故和告警类信号发生的原因和现象
(1) 所用变电流速断保护动作
原因:所用变线路上出现短路。
现象:电流速断属于事故类信号,辅助柜警笛响,微机语音报警“开关变位由合到分”。所用变保护装置面板上“电流”灯亮,装置液晶显示屏显示电流速断发生的时间、类别和电流大小。微机告警显示器自动弹出,其中红色的文字显示所用变事故总信号发生,蓝色的文字显示电流速断发生的时间、类别和电流大小。黑色的文字显示所用变开关分开的时间。
(2) 所用变过电流保护动作
原因:所用变线路上出现短路。
现象:过电流属于事故类信号,辅助柜警笛响,微机语音报警“开关变位由合到分”。所用变保护装置面板上“电流”灯亮,装置液晶显示屏显示过电流发生的时间、类别和电流大小。微机告警显示器自动弹出,其中红色的文字显示所用变事故总信号发生,蓝色的文字显示过电流发生的时间、类别和电流大小。黑色的文字显示所用变开关分开的时间。

七.线路事故和告警类信号发生的原因和现象
(1)电流速断保护动作
原因:线路上出现短路。
现象:电流速断属于事故类信号,辅助柜警笛响,微机语音报警“开关变位由合到分”。线路保护装置面板上“跳闸”灯亮,装置液晶显示屏显示电流速断发生的时间、类别和电流大小。微机告警显示器自动弹出,其中红色的文字显示线路事故总信号发生,蓝色的文字显示电流速断发生的时间、类别和电流大小。黑色的文字显示线路开关分开的时间。
(2)线路过电流保护动作
原因:线路上出现短路。
现象:过电流属于事故类信号,辅助柜警笛响,微机语音报警“开关变位由合到分”。线路保护装置面板上“跳闸”灯亮,装置液晶显示屏显示过电流发生的时间、类别和电流大小。微机告警显示器自动弹出,其中红色的文字显示线路事故总信号发生,蓝色的文字显示过电流发生的时间、类别和电流大小。黑色的文字显示线路开关分开的时间。

八.电容器事故和告警类信号发生的原因和现象
(1) 电容器过电流保护动作
原因:电容器进线上出现短路或电容器内部出现短路。
现象

网友A:
南自的微机保护??

网友B(2007-08-13):
怎么没有不平衡电流保护

网友C(2011-04-06):
谢谢,虚心学习继电保护

网友D(2011-08-13):
“电压回路断线(PT断线)告警信号发生的原因和现象 ”,在处理时要检查检查PT的一次、二次熔丝是否熔断时,在拉开一次隔离开关前要先将有关电压的保护退出。如果是在发电厂要退出发电机的电压互感器时,除了退出有关电压的保护外,还要通知汽轮机的操作工注意汽压的变化和发电机电流的变化。(因为当电压互感器退出是有功功率,无功功率,功率因数均没有了指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