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S/EPS/发电机组
UPS究竟能不能接感性负载?

楼主(2007-03-07):
记得十年前的UPS接日光灯也不允许.
现在发展情况究竟怎么样了.
去年有台单相220V交流润滑油1.5KW泵也改为10KVA UPS供电,好象也没问题的.

网友A:
可以的。
对于大型UPS,现在有的具有自动判断负载性质的功能,及时调整功率因素。例如:SOCOMEC SICON DELPHYS MX/MX ELITE等。

网友B:
ups带感性负载选型参考:小功率负载:ups标称功率大于3-5倍的负载功率。大功率负载除非不得已,一般需要特殊定制

网友C:
1.5KW泵用10KVA UPS供电是不是有点浪费

网友A:
按照有功功率计算就OK了。一般小型UPS的功率因素为0.7。

楼主:
下面引用由大城在 2007-3-11 17:32:00 发表的内容:
1.5KW泵用10KVA UPS供电是不是有点浪费
--------------------------------------------------------------------------------------------
是有点浪费。
但比较近千万的风机不算什么。即使轴承不烧,但因为UPS原因停产,损失更大了。

网友D:
下面引用由风清扬东在 2007-3-11 16:15:00 发表的内容:
ups带感性负载选型参考:小功率负载:ups标称功率大于3-5倍的负载功率。大功率负载除非不得已,一般需要特…
--------------------------------------------------------------------------------------------
风清老兄说得不错,小功率的还可以用用,大功率的没人敢用普通UPS,其实感性负载专用UPS早就有了,我们公司就做,在石化行业用得多了,不知道楼主是哪个行业的?

网友E:
UPS输出波形有方波和正弦波两种类型。方波输出的UPS带负载能力相对较差,负载量一般为额定负载的40%~60%,而且不允许带感性负载;正弦波输出的UPS带负载能力相对较强,并能带微电感性负载。

网友A:
现在的大型UPS(仅仅说的是大型的),具有自动判断负载性质的功能,可以自动调整电压和电流的相位问题。对于后端的负载性质要求并不是很严格的。而小型UPS,存在着大家所说的这种情况。

网友F:
我也用一台10KW的工频机接过一台2P的空调

网友G:
现在的在线式UPS都可以接感性负载。

网友H:
能.功率要大过负载3-7倍

网友I:
现在的UPS是肯定能够接感性负载的!

网友I:
要不那还用UPS电源干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