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ACS600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7-03-07):
    我处有三台ABB,ACS600-15KW的变频器先后损坏了NIOC-2的I/O板,损坏原因是因为电源的零线地线电阻偏大,把NIOC-2的开关电源模块损坏,造成变频器通讯故障,开关电源控制模块使用的是UC3844AD,开关管使用的是FR-120N,开关电源输出三路电源,分别是DC24V,DC10V,未知(板内控制芯片的供电电源)。
    希望那位有维修经验的大侠提供点建议,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兄弟你到底想问点什么?叫别人怎么帮啊?

网友B:
  有意联系我 可迅速搞定QQ:492004558

网友C:
有意联系我 可迅速搞定QQ:670961481

网友D:
我有二手NIOC-2的I/O板,如果有需要请与我联系!guotuo77@163.com

网友E:
请联系我 13911783732     孙骏

楼主:
现在把我用万用表测量的UC3844AD的各脚电压和管脚说明(器件资料的地址是http://pdf.dzsc.com/844/UC2844AD_1157128.pdf)我实际测量的管脚电压是1/1.5V,3/0,5/0.8V,7/0.5V,8、9/0V,10/0.3V(悬空测量电压2.5V),11/13.2V,12/13.2V,14/1.3V。
14脚电压应该有5V50mA,外围元件只有几个贴片电阻和贴片电容我没有找到故障点,uc3844ad我更换过了各脚电压没有什么变化。UC3844AD和FR120N我都换过,现在也不知道要往什么方向查了,我这里没有示波器无法看到各部分的波形,所以只有用万用表测量,不知道测量数据是否有价值。
对于1、3、5、7管脚的功能和作用我不清楚,资料全部是英文的,

网友F:
管脚1是补偿端(COMP=compensate),接阻容元件补偿误差放大器的频率特性.3脚是电压反馈端(Vfb=voltage feed back),将取样电压加至E/A误差放大器,与2.5V基准电压比较,产生误差电压.5脚是电流反馈端(I sense),电流检测取样电压由此引脚输入.7接阻容定时元件(Rt\Ct),这两个元件决定了振荡频率.
你的供电电压只有13.2V,而UC3844启动电压为16V(见资料第一页右下脚START-UP VOLTAGE参数).建议你先检查一下整流供电线路.

楼主:
非常感谢!
    我今天查了半天,找到了一处电阻开路,是开关管的负荷回路上的1欧的,我直接短掉了,虽然没有找到3844电压过低的原因,我另外加了一个电源给3844是dc24v开关电源工作了,明天把板子装上看一下,估计应该没有多大问题,不过我担心这样下次可能会坏的面积更大。

网友G:
你短路的应该是过流检测电阻,,反馈到三脚的,虽然能用,不过将没有过流保护作用了,

网友F:
基本同意tangcuang兄的见解,不过楼主的3844是16脚封装,而不是8脚封装,所以过流检测是反馈到5脚,而不是3脚.
  另该电阻开路不会引起供电电压低,所以仍怀疑供电电路存在问题,等待楼主的调试结果.
---------------------
职业电工QQ群:2275039

楼主:
   上面的老兄说的很对,就是反馈给5脚的,看来我还是把电阻换上是比较明智的,还有另外两块板子今天也都能工作了,损坏的原因都是电源管接0V端的1欧电阻损坏,其它地方没有损坏的地方,有一点我没有想通就是,开关电源管的0V的电阻怎么能造成3844的工作电压下降的,我把另外两块板子用同样的方法,直接短掉1殴的电阻然后去掉单独供的24V电源,重新上电板子工作正常,万用表测电压是
1脚1.2V,3脚2.5V,5脚0V,7脚1.9V,10脚1.2V,11和12脚15.5V,14脚5.0V,有啸叫声但是不大,3844工作时候有微弱的啸叫声。
    我有个问题一直没有想通,就是变频器外部没有发现什么问题,三台变频器损坏的部位完全相同,先后损坏的时间前后不到一个月时间,如果是电源的问题,和这三台变频器一起的还有九台ACS400的变频器,一点问题也没有,而且输入回路全部是隔离的。供电电源是四线的,变频器外壳接零地线。希望大家能出点注意。
    非常感谢各位对我的支持和帮助,我的QQ号是422278842有机会大家一起进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