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关于ABB AC800F的实际带点能力

楼主(2007-03-07):
本人有一个项目需要用到ABB AC800F ,想请问各位有没有关于AC 800F的控制器实际带点能力的说明。最好有工程实例佐证!一对AC800F的控制器能否带800~900点(含一定数量的模拟量和PID调节回路)。谢谢!

网友A:
一对PM802F能带900---1200点。

网友B(2007-04-06):
这要看你买多少点的授权了,一对AC800F的控制器能带2000点的.我公司就是实例.

网友B:
这要看你买多少点的授权了,一对AC800F的控制器能带2000点的.我公司就是实例.
yhqgoodluck@sina.com

网友A:
802:900-1100;
803:1200-1500点

网友C:
一个控制器带1500点以内比较可靠,这里面开关量大概占70%,模拟量占30%。如果模拟量比例大了,总量最好少一些。此外看控制器的内存够不够,点权够不够。

网友A(2007-05-11):
803带1500点,CPU负荷不超过60%,这是针对冗余来说;不冗余能带多点。
看清问题:AC 800F的控制器实际带点能力,多少点的授权是外在条件。如果有10000点的授权,就能带10000点吗,关键看负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