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wido模拟量问题

楼主(2007-03-07):
两台TWIDO PLC系统断电重启后模拟量采集经常无法不更新,锁存在断电前的数据状态,确认传感器没有问题!请各位指点!

网友A:
升级Firmware到v3.5试试

网友B(2007-04-10):
估计是plc 没有运行啊

网友C(2007-06-05):
不是,我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8路模拟量输入经常死机.后更换为老的模块.

网友D(2007-09-28):
升级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