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保险管的问题?

楼主(2007-03-07):
250V,5A的保险管如果应用于380V的控制回路,但该回路电流却绝对达不到5A。
该保险管会烧吗?
即保险管的额定电压有意义吗?

网友A:
回路达不到5A,不会烧!

保险管的额定电压,也就是耐压,是保证电弧能够正常开关的要素.250V耐压的保险管,在380V的回路中,当熔丝熔断时,可能会由于电弧原因无法断开电路或不能及时断开电路,而引起事故!

网友B:
不好说,产品质量了,短路了,接地了!怎么不使空开,方便很多的!

网友C:
曹工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