烙铁配件-烙铁座与吸锡器的使用

楼主(2007-03-07):
烙铁座

    烙铁座是用来放置烙铁的架子,它的构造通常都很简单,一个底座加上一个安置烙铁的弹簧式套筒,(也有像赛威乐制造的整体结构的,用起来更方便)底座上通常还会有一个凹槽,让使用者在里面放一块海绵,使用烙铁时,可以让海绵吸一点水,当烙铁头脏掉时可以让它在海绵上擦拭几回。更合理配置当属赛威乐公司的配置,置一个铜刷在凹槽内,因铜刷不吸热,清理烙铁头时,不会降低烙铁头部温度,使用更畅快。

吸锡器

    当我们更换零件,或是修整接点时,常常会需要把接点上旧的焊锡清除,这时,我们就必须用吸锡器来达成这个任务。简单的吸锡器是手动式的,里面有一个弹簧,使用时先把吸锡器末端的滑杆压人,然后用烙铁对接点加热直到接点上的焊锡融化。这时,把吸锡器靠近接点,按下吸锡器上面的按钮,吸锡器就会靠弹簧的力量瞬间将液态的锡吸走,如果吸不干净的话,可以重复上述的步骤二至三次。
    这种简单的吸锡器大部份都是塑料制品,它的头部由于会常常接触高温,因此通常都是耐热塑料,不过久了以后还是会变形,因此,在购买吸锡器时要注意这个部份能不能更换。吸锡器在使用一段时间后必须经常清理,要不然的话内部活动的部份或是头部会被焊锡卡住。清理的方式随着吸锡器的不同而不同,不过大部份都是将吸锡头拆下来,再分别清理。

真空吸筆

   当我们拆焊零件时,一个个的零件散落在PCB板上,有时更需將卸下的零件焊接在另一位置,真空吸笔就是专门来摄取平面较细物体的理想工具。简易型不需真空泵,可轻便插入衣袋,吸取头也可另配。使用时,将真空吸笔接近物件平面,摁下尾部软管,或摁下真空吸笔上面的按钮,真空吸笔就会吸上物体,您只需将物体拖往您需要的位置放开按钮就行了。此方面,像美国赛浦斯系列产品值得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