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7-03-07):
天车滑线指示灯经常烧,请教各位有无高见!

网友A:
指示灯只需达到供电的85%的额定电压即可,串个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A:
220V的指示灯,采用星型接法也可以

网友B:
用LED(发光二极管)指示灯,寿命长。

网友C:
采用两灯串联,虽然亮度低但寿命长,十年不坏;如是普通白炽灯,可采用串接二极管的办法。

网友D:
 楼上的方法很好.IN401管就行.

网友E:
我用过俩灯泡串连好及了

网友F:
我也支持两个灯泡串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