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接触器CJ0的替代产品是什么型号?

楼主(2007-03-07):
交流接触器CJ0的替代产品是什么型号?AC127V 20a

楼主:
怎么没人知道吗?

网友A:
CL10是3开3闭点只要找同型辅点何样都行,线圈110,127都行

网友B:
AC127V 20a有这样的电压等级吗?

楼主:
还是我自己找到了!替代型号是CJT10 AC127V 20A

网友C:
交流接触器CJ0的替代产品是什么型号?AC127V 20a

这个型号我还没有看过!

网友D:
CT10
再后来是CJT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