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关于三相有功电度表的问题?

楼主(2007-03-07):
有的三相电度表只需把从电流互感器过来的电流接入即可。有的却还要把三相电压接入?
这是为什么?

网友A:
三相电度表只需把从电流互感器过来的电流接入即可?没有吧.

网友B:
低压侧补偿不能补偿变压器空载造成的低功率因数,应采用高压侧补偿方式来补偿变压器空载造成的低功率因数。

网友C:
同意一元,是没见过.

网友D:
我也没见过,

网友E:
应该不会有这样的表,因为电流乘电压等于功率,不管电子的还是机械的都是这么算出来的

网友F:
三相电度表只需把从电流互感器过来的电流接入即可?没有吧.
我ke没见过,

网友G:
同意一元
本人接过

网友H:
三相电度表内有电流线圈,和电压线圈呀!

网友I:
我还没见过不要接电压,只接互感器的表,你是不是要这考我们这些菜鸟哦?

网友J:
我同意把楼主拉出来批斗

网友K:
我还没见过不要接电压,只接互感器的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