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救助:s7-300如何与其它以太网设备通讯

楼主(2007-03-07):
我用的是西门子s7-300plc,配cp343-1通讯模块,如何通过以太网与其它带以太网接口的设备通讯?该设备非西门子产品,支持tcp/ip协议,通过5001端口发信息(asc2码)。请高手指点。
e-mail:xiawangqing@163.com

网友A:
我认为可以这二者之间加个工控机,并做组态PROJECT,只做一个画面,用定时器事件,将S7-300的数据与另一个PLC的数据互相传送。
这样必须保证工控机系统稳定。
我虽然没这样做过,但想过去应是可行,只是有点复杂,毕竟二者以太网虽可PING通,但却不能传递数据。

网友B:
RS485那些可不可以

网友C:
我想既然都支持以太网,互连是不存在问题,硬件配置一下不就可以了吗?

楼主:
我是想直接通过fc5、fc6功能块读取,不通过工控机,那样系统不够稳定

网友D:
用ESM TP80以太网通讯处理器 带4组双绞线接口

楼主(2007-04-13):
我已经解决了,就是用fc6接收,不过就收的是asc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