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simens变频运行高手请进!!

楼主(2007-03-07):
有一西门子MIDIMASTER Eco 37KW变频器(拖动一37KW普通电机),自安装运行2年来,一般运行在30HZ左右,但电流一直在摆动,从19A--32A,不知是何原因,但将变频甩开,直接启动,(还是原来的负载),电流稳定32A,或是将变频直接给到50HZ也没事,电流稳定32A左右不波动,非常迷茫,那位给解释一下?非常感谢,
也曾咨询过北京西门子,但电话里也没能解决问题。

网友A:
负载什么情况????

网友B:
是啊 具体说说

网友C:
很正常,30HZ运行,力矩下降,你的负载偏重!

网友D:
那还能分析啥呢?找变频器厂商或维修专家解释呗!就象你家的日光灯管一样,一闪一闪的也可以用呀

网友E:
西门子ECO有一项功能,就是自适应功能.当该功能参数设定使能后.会以最小电流的方式运行.当负载稍有变动时,其电流就会随负载波动.这是正常的.和这项有关的参数除了加减速时间的调整外,还有一项力矩提升参数.摆动的幅度大小除负载外,和以上参数也有关.
不妨调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