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求助:富士伺服放大器和固高运动控制卡的联线

楼主(2007-03-07):
我现在需要用固高的伺服运动控制卡GT_SV_400来控制富士的交流伺服电机。富士伺服放大器的型号是FALDIC_W型。这方面的资料实在太少,自己做了一根线,但是现在发现只能用脉冲方式控制,而且是开环控制,运动方向还不能改变;无法用闭环进行伺服控制。哪位有这方面的经验,一定请帮个忙。

网友A:
首先需要了解要实现你的控制目的,需要使用固高卡的那些信号,富士伺服的那些信号,以及信号间的互联关系。通过各自的产品说明书是可以找到的。

网友B:
你做了线就要有根据吧?不知道你想实现什么样的控制方式,而且你说的放大器只是一个系列号,并不是具体型号,具体的型号不同,连线也会不同的。如果有兴趣我可以帮帮你,我的邮箱,shenyang@bjservo.com

楼主:
下面引用由富士伺服在 2007-3-7 15:57:00 发表的内容:
你做了线就要有根据吧?不知道你想实现什么样的控制方式,而且你说的放大器只是一个系列号,并不是具体型号…
--------------------------------------------------------------------------------------------
我给你发EMail了,我的Email:lxm_zju@yahoo.com.cn
此外,制作联线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像富士这种类似SCSI的接口的电缆做起来太麻烦了,可能我比较土,呵呵,没办法,第一次接触这些东西。

网友C:
to富士伺服,李晓明
靠!富士伺服总共就就三个系列
李晓明说的很明白是W系列,你还叫什么富士伺服
固高卡是ttl5v电平的脉冲吗?是单向脉冲,还是脉冲+方向,还是A,B脉冲,还是集电极开路的脉冲
W富士伺服说明书上有接线方式示意图
开环是看你固高卡是不是有大闭环的功能,把富士伺服的编码器闭环到你卡上
如果是脉冲+方向接线方式在电机换向的时候用万用表测量方向是否有高低电平的变换。
富士伺服,你可以参考你的PMAC告诉他接线
哈哈哈哈哈哈 !!!!!11

网友C:
To李晓明
没什么土的
其实富士伺服用熟了就知道他的特性了
我个人觉得还可以不比什么松下,安川,三棱的差
朋友你挺好的,有运动控制卡+伺服电机
作项目不错,挺幸福。

网友D(2007-08-29):
我是富士W系列的代理商,建议你先找这方面的说明书看看,再根据两种产品的功能,结合你要的控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