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型与电流型变频器

楼主(2007-03-07):
我们在看相关资料时,有一个疑惑。有的说电流型变频器技术落后,有的说电压型变频器的技术可攻克性比较小。各位业内老大,能不能根据你们的经验,为小女子解惑。电压型与电流型变频器到底谁是谁非?谢谢

网友A:
负载能力不同!

网友A:
逆变器件换流方式、电路不同

网友A:
1、电压型变频器对负载电压稳定有利;
2、电流型变频器对负载电流稳定有利;

网友B:
目前的交流变频器多是采用的交-直-交方式。在直流回路上均采用的是电容滤波方式对整流后的直流电压波动进行稳压,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电压型变频器,由于这种方式较电感滤波方式来说稳压更容易实现和经济,所以目前的变频器都采用电压型方式来生产变频器。

网友A:
电压型变频器负载能力差适用小功率变频器;
电流型变频器负载能力强适用大功率变频器;

网友C:
有谁知道现在什么品牌的变频器是电流型吗?还有一次听别人说电流型适量控制和电压型适量控制也是这个意思吗?

楼主:
谢谢刘老师及清心
TO:casl
现在ROCKWELL的变频器据说还是电流型的

网友D(2009-11-05):
引用 网友A:
逆变器件换流方式、电路不同

對,電流型在換相及空載時必須短路(電壓型則嚴禁!)。
所以,電流型必配以恆流源,電壓型如單相必配以恆壓源,若多相則可藉負載自身定壓,用恆流源供電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