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元7200故障

楼主(2007-03-07):
一台东元7200故障,不开电机时正常运行,输出也很好,再带小电机后一运行就报OC,不知道是什么问题,请大家指教!

网友A:
不是很清楚你的意思!不过你不会是先让变频器频率上升到50HZ,然后再连通电机的吧?

楼主:
输出端不带电机时输出电压平衡且正常,带电机启动时就直接报‘OC’,

楼主:
现在把控制电源和主电路电源分开供给,外部500V直流电直接供给控制板,主电路AC电源从小到大开始调节,在AC300V以下供电时变频器运行正常,超过AC300时“OC”报警,不知道主电路电源怎么会影响驱动了。

网友B:
电流检测电路有问题了

楼主:
检查过了,电流检测电路没问题的

网友C(2007-11-17):
东元变频器配件大全  13771257952

网友D:
模块耐压有没有测

网友E:
我估计还是检测部分的电压不稳定造成的

网友F:
7200MA的还是7200GS,多大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