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星变频器功能端子接线

楼主(2007-03-07):
三星变频器功能端子标示有;
A1 B1 C1 E 8 9 10 11 12 13
A2 B2 C2 1 2 3 4 5 6 7
求助:正转 反转 公共端 点位器 该如何接线?
如阁下知道,欢迎赐教!谢谢!我的邮箱是:bestlc@sina.com

网友A(2007-04-10):
1;正转2;反转3;外部故障4;复位5;多速段设定6;点动7;公共端8;电压12V9;主频率设定0-10V 10;主频率设定0-20MA  11;0V 12(+);13(0V);FM模拟输出.电位器8.10.11.A1.BI.CI.A2.B2.C2是多功能接点输出.

网友A:
电位器8.9.11.上面写错了

网友B(2007-05-16):
chenjiang86@tom.com

请问你是不是有的它的说明书啊?

可以发一份给我吗?或是和我联系??谢谢你了~

我也在找啊~

网友C(2008-09-20):
非常感谢,有说明书可以给一份吗?caijunbao@soh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