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调速
紧急求援:欧陆590显示温度告警

楼主(2007-03-07):
590+(35A)在开机5分钟后自行停机(负载是4KW的电机),显示:THERMISTOR.经查阅是电机温度高报警.但实际上这一功能未用,端子C1和C2是短接的,换了假负载试机,又把590的内部吹的干干净净,都不行.
本人接触590的时间较短,期盼有师傅解答.

网友A:
这个不是C1C2的问题,是TH1TH2的问题

网友B:
请把590+上TH1、TH2短接.
上海岚洋电气公司马家麟

楼主:
谢谢上面两位,本人在别人的指点下把这一报警屏蔽了,未再出现停机现象.
TH1和TH2一直就是短接的.

网友A:
TH1TH2有时容易短接不牢,我看过有些客户用一根细如毛发的钢丝短接...屏障倒是个好方法啊呵呵

网友C(2007-09-28):
屏障如在真的温度高就麻烦了

网友D:
本来就短接的,屏蔽不会有任何麻烦的.

网友E:
请教搂主:你是怎么屏蔽的?

网友F:
有时候这东西会发点脾气,一般的处理方法是复位,把线接接牢,再不行只能是屏蔽了
我现在在广东佛山分公司,我的联系电话是15916586056,Q是31740304,邮箱是zhougui8012@163.com

网友D:
TH1、TH2短接就好了

网友G:
如果590P所处的环境较为潮湿,就容易使CH1 CH2插头出现接触不良,出现超温报警,但它的问题根源还是接触不良.

网友H(2007-11-19):
请各位老师指点:上述故障我今天碰巧遇到,原以为TH1.TH2短接不良于是从外部端子一直查到线路板及周围元件都很正常.在没有屏蔽报警之前,有劳各位师父帮忙分析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H:
耐压太低你好!兄弟遇到的问题和你遇到的一样,你能不能指点一下我呢?谢了!

网友H:
我在系统里做了禁止试试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