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与Quantum的IO SERVER软件名称?

楼主(2007-03-07):
采用MODBUS协议建立InTouch与Quantum的IO SERVER软件名称?简单描述其基本使用方法?

楼主:
 软件名称:FactorySuite
安装关于MODBUS TCP的驱动:
通过IOdisk光盘,运行WWDIShel.exe安装I/O SERVER, 然后,安装MODICON ETHERNET V7.6.0.0
然后,启动Wonderware FactorySuite->IO Servers->Modicon MODBUS Ethernet
配置TOPICS:
TOPIC NAME: 任意
IP ADDRESS: 为服务器IP地址
DEST_INDEX or UNIT ID: 为PLC MODBUS地址,比如为1。
SLAVE DEVICE TYPE: 选择QUANTUM(6 DIGIT ADDRESS)
最后,在INTOUCH中,增加标签,设置模拟量输出。对于表达式,设置I/O整型或实型变量,这时,系统要求选取访问名和项目。
访问名可以任意设置,在添加和修改访问名时,节点名可以为空,应用程序名一定MBENET,主题名要和I/O SERVER-〉 Modicon MODBUS Ethernet中设置的TOPIC NAME一致,使用协议为SUITELINK。

网友A(2007-08-24):
哪里有下载的?

网友B(2010-03-31):
有IO SERVER和DASERVER

QQ:4022225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