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0调速器弱磁问题

楼主(2007-03-07):
590调速器采用测速电机反馈,到弱磁点后,电枢电压超过电压,报过电压故障

网友A:
请把励磁参数贴出来看看

网友B:
电枢电压设定点是多少?是不是个别参数设置的不合适?

网友C(2007-04-18):
估计是参数设置不当,看是否采用采用测速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