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螺杆机温度控制问题

楼主(2007-03-07):
我是一家化纤厂电工,我们的螺杆机在一次重装加热瓦和传感器之后,出现了显示温度比实际温度高的问题,我想问一下这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
最好是可以比较法对比看看吧。找个新的试试

网友B:
传感器没安装到位!!

网友C:
应该是PT100的问题,重换传感器试试.

网友D(2007-07-22):
楼主用什么仪表控温的,日本RKC,还是岛电,你上面的问题百分百出在PID上面,自整定吧

网友E:
  q:513269437 纺机电气控制群9831758(阿里巴巴贸易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