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调速器该换代了吧!

楼主(2007-03-07):
我们厂引进的B6细纱机上的直流调速器是西门子的,众所周知现在的直流调速器都是改变可控硅的导通脚来调速的,由于我们厂附近有一个合金厂用电炉来加热合金铁,用电量很大,而且也是用可控硅来控制的,产生了很大的高次皆波。经常是只要他们厂一开机我们的直流调速器就报警,严重时连电源都打不开,所以我建议大功率的负载都不要用斩波性质的,污染电网。用大功率的开关管进行占空比调制的形式来控制输出电压应该可以吧?比如IGBT管,我不是很懂,不知我的想法可否正确?各位大狭讨论。

楼主:
当然是在整流滤波以后调制。

网友A:
   有同感,污染电源比较大,我遇到过一台直流调速,在这个厂不能用,换个地方就能用,后来查明是电源污染,谐波大,因直流调速多。

网友B:
相信你那的供电质量也不高。

网友C(2009-02-18):
在恶劣的电源环境下,交流传动也会出现问题,关键是改善环境

网友D:
电气元件老化会引起速度电压波动和工作中性点偏移不,我这的烘干电机开上半个多小时速度就慢慢起来了,电机、微调都换新的了。

网友E(2009-05-28):
SSD直流调速器不错

网友F:
楼主哪的?我们公司也有2台B6   。楼主的技术如何啊?

网友G:
我们也用那种调速器,感觉有点污染电源,不过我们用的功率比较小,所以问题不是很大,呵呵,如果大功率的话就要考虑改变控制的方法了!

网友H(2010-01-19):
67ryujhe4etyeryetye5yy

网友I(2011-01-27):
是啊,用可控硅是可以节约成本的。

网友J:
用SSD parker的590系列试试。

网友K(2011-12-21):
你附近工厂有没有做动态补偿系统呀,估计没有的吧!

网友L(2012-03-23):
工控一切问题 请与我们联系 1612651117

网友M:
直流调速6RA28系列已经停产  6RA80系列  已经开始订货了 你们是用的那些系列的

网友N:
本公司生产,直流电机调速控制模块,SRD-V-10A-24,直流控制直流输出。固态继电器,单3相10-100A.吹瓶机模块SRD-25A-6输入交流,450VAC控制1-5V,4-20,电位器调节,印刷机模块,纺织电器专家接近,光电,张力传感器,等等电器。电磁铁-12.16.18.20.28联电磁棒

网友O:
这个不好说,以后的趋势就是要淘汰的,现在工控网的论坛都没有直流调速板块了,要在变频器里混。不过大功率的还是直流的好一些,变频器做成大功率的成本会更高。你的用不了和你的环境有关。换成变频器你也好不到哪去。

网友P(2012-06-30):
我也可以为你提供深圳地区的直流调速器的维修!

网友Q:
可以在电源端加个电抗器消除谐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