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
6RA70报警F004探讨[终结版]

楼主(2007-03-07):
(无正文)

楼主:
我一朋友,这几天都快着急死了,一台6RA70带小负荷正常,带大负荷就报F004,相电压输入正常,有时能工作几个小时,听我朋友说他已经把电源板上[电容][集成块]全都换新的了,并且各部分电压都正常,现在还是报该死的F004。
我以前遇到F004,大致都是触发和模块有问题,我朋友的这种时好时坏的情况到是第一次遇到,我想了很久,总觉得怪怪的,特发此贴,希望与大家共同探讨。

网友A:
以前我们单位也出现过一次比较怪的现象,输入电压都正常,也不报故障,但是就是缺波,而且是缺两个波头,实在没有想不到是什么问题的时候,最后大胆的尝试换另外一个变压器供电问题找到了,是变压器供电出了问题,用万用表量线电压是正常的!你这问题是不是也可以考虑下电源问题??

网友B:
说明书上的解释是:
可能的故障原因:
• 参数P353 设置不正确
• 电枢相电压故障
• 运行中进线接触器断开
• 在电枢回路的交流侧的熔断器已断
• 功率部件的熔断器已断
• 晶闸管触发脉冲电缆断路(插头X12,X14,X16 接到辅助阴极,携带电压)

楼主:
电源问题排除,听我朋友说,一样的机器有,别的都运行正常。

网友B:
听我朋友说他已经把电源板上[电容][集成块]全都换新的了
--------------------------------------------------------
电阻、二极管都可能坏呀,板上有脏物也可能坏呀。

楼主:
to:芯片级维修
你所说的情况全部排除,有一样的机器,把别的程序下载过来还是报警。

楼主:
我朋友修SIEMENS也算高手,电阻.二极管他都查了好几遍,他说全是好的。
我觉得可能是,电阻和胆电容不好,我修一些所谓的疑难杂症,发现SIEMENS的胆电容坏的很多,还有一些电阻测着是好的,通电试机居然不能用,换上电阻之后,机器OK。

网友B:
时好时坏的故障从概率大小来讲大概包括以下几种情况:
1.接触不良
板卡与插槽接触不良、缆线内部折断时通时不通、线插头及接线端子接触不好、元器件虚焊等皆属此类;
2.信号受干扰
在特定的情况条件下,故障才会呈现,有可能确实是干扰太大影响了控制系统使其出错,也有电路板个别元件参数或整体表现参数出现了变化,使抗干扰能力趋向临界点,从而出现故障;
3.元器件热稳定性不好
从大量的维修实践来看,其中首推电解电容的热稳定性不好,其次是其它电容、三极管、二极管、IC、电阻,而楼主所说的电阻测量时是好的而实际使用时不好,情况似乎与电阻本身热稳定性不好关系不大,而最大的可能性是电路板上的污物影响到了阻值,而且这污物在热胀冷缩的过程中阻值还会有变化,污物本身电阻的并联效应尤其对高阻值电阻影响较大;
4.软件也是考虑因素之一
电路中许多参数使用软件来调整,某些参数的裕量调得太低,给了软件判定故障的理由,那么报警就会出现。

楼主:
FOO4是SIEMENS通病,电源板静态测试各部分电压都正常,装机有时能用,有时就报f004,如果换一个电源板上去,机器一切正常。因这台机器不是我修的,板子的处理是绝对没问题的,我也只是推测,我觉得还是和触发电路有关,现在如果降容使用的话,机器就不报警了,在满负荷使用时,启动报警,[触发电路触发电平没跟上,造成假缺相]我觉得相间检测电路没有问题。

楼主:
谢谢汪工的回复,现机器已正常,F004报警已不复存在…………
以后希望和汪工多交流。

网友(2007-07-09):
许先生:您好
可否将F004故障的处理方法传给我 谢谢
tishingli@sina.com

网友C:
还要考虑电源板上的小继电器

楼主:
上次是我朋友不小心在换电压检测芯片时把旁边小电阻吹掉了,应该是电压检测的问题。

网友D:
具体的处理办法是什么???希望能把方法传给我,并交流.
huangtang718@126.com
QQ:460036572

网友E:
具体的处理办法是什么???希望能把方法传给我吗?
真诚希望与大家交流
abg8307@sina.com
这里也出现这钟情况,开始也是怎么找都找不到什么原因,最后竟然是硅触发的门极的线当时焊得不太好,换硅时碰到了,时好时坏

网友F(2007-08-13):
许工;你的朋友好厉害

网友G:
请西门子变频器有水冷机吗?功率段?
有的话请来电:13823578035

楼主:
to:sh_eurotherm
F008是主板坏

楼主(2007-09-22):
需要6ra70小功率段二手机,13052376297

网友H:
     这两天装置报F004,检查相电压输入正常,有时能工作几个小时,但就是会报警,从R015中可以看到电压一会是200多,400多,有时800多也有,怎么判断电压检测芯片是好还是坏?

楼主:
   半个小时解决问题,有兴趣联系我13052376297

网友I:
   有时是虚焊的问题,查死人,西门子的E.F001.F004

网友J:
大家好,最近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上论坛了,不好意思让大家久等了!很多搞传动的兄弟没有西门子传动的资料,或者不全,导致自己不能迅速的解决问题,或者不能理解其中的调试方法,没关系,大家可以给我邮箱发短信,我会发给大家的。仅限西门子传动资料。

zhuoyonghao@163.com 13911168197
联系人:Mr John

北京市晶岛变频传动培训中心 培训热招中
发邮件报名或咨询均可,请附带个人资料

网友K(2009-02-18):
F004保险烧坏了,或者没有电源

网友L:
引用 网友K:
关于F004保险烧坏了,或者没有电源

这位仁兄看帖不专心啊,都没看清楚就乱回!

楼主发帖子是当时我们维修时遇到问题,后来去现场维修解决了。欢迎同行们交流。13564387072,QQ:79074219  王道双

网友M:
那位高手有6RA70的操作手册,谢谢了    13506697561陈

网友L:
如有需要可以去我们公司网站下载,有多种品牌型号说明书。其中有完整各系列西门子说明书及产品样本,调试技巧等。www.shyechao.com,qq:79074219,王

网友N:
你好,电压检测芯片是哪个呀

网友O(2009-03-21):
op07  lm348

网友P:
对:陈宏 关于

那位高手有6RA70的操作手册,谢谢了    13506697561陈

内容的回复:
网上下载

网友Q(2010-02-25):
希望我们能共同学习138888888